[已解决] 关于apm飞控油门行程校准问题。

楼主(2016-10-22):
看了泡泡老师的关于油门行程校准的视频,其中一个是(APM飞控使用第二课:线路连接,遥控通道检查,解锁和加锁操作,电机转向及桨的安装,白骨爪初步检查,)这节课中的,泡泡老师是把四个电调并联用一个转接线接到接收机的第三通道进行校准的,另外一个是(APM飞控使用第三课:同步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场外飞行测试及注意事项)泡泡老师是把电调、接收机已经和apm链接好以后再通过apm校准的,想问一下这两种校准方法有好与不好之分吗?我手上没有泡泡老师那样的转接器,全接好后再校准和第一种有区别吗?多谢!

网友:
用APM及PIX,或别的能进行集体油门行程校准的飞控时,最好是用飞控集体的方法去校准电调。
没有那个东西,就一个个校,也不差那二分钟。

网友:
我是装好机器之后一起校准的 。不知道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