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池到了多少内阻就不能用了

楼主(2016-10-22):
请问锂电池到了多少内阻就不能用了

网友:
看你电池容量

网友:
内阻越大,放电能力就越差了,如果同一组电池里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几片电芯内阻同时增大,那么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怕就怕其中一片电芯的内阻单独增大,这样整组电池放电就不均衡了……这样的话那片内阻增大的电芯就容易提前坏掉……

网友A:
假设你的新电池几片内阻都是10左右 不小心过放后升到2-30左右 高出一截那这电池差不多废了 大电流就放电不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的新电池几片内阻都是10左右 不小心过放后升到2-30左右 高出一截那这电池差不多废了 大电流就放电不 ...

这个还能用吗

网友B:
图好像挂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好像挂了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发一下吧。

网友C:
看容量,看c数和用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容量,看c数和用途了

摇控器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摇控器电池

控电应该问题不大,不需要大电流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高的内阻当动力电肯定是不能了

网友:
大电流放电是不行了

网友:
控电 继续用  大问题没有

网友:
不以内阻为判断的依据,而是要看续航时间,如果仅仅只能飞两分钟,这个电池不要也罢。

网友:
一般电池单片内阻到了5以上这块电池就不好用了

网友:
同意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