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解锁不了

楼主(2016-10-23):
naze32的飞控,飞机解不了锁了,求各位大神帮忙指教,应该是需要重新调参,求调参软件及方法

网友:
连接地面站看通道有输出不?

网友:
看看各通道正反向,行程对不对

网友:
好好去看教程吧  没有一点信息没人帮得到你

网友:
仔细的再看一遍教程,一遍不懂在看一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