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地面站

楼主(2016-10-23):
谁有飞鱼地面站软件,安卓版的?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
第二个是二牛!

网友:
第一个是张瑟,第二个是二牛,第三个是思琪爸爸

网友:
好群,可以随意加吗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手机APP好不好。能叫地面站?

网友:
新手表示能用,但不是太敢用

网友(2017-03-26):
怎么老显示无此处卫星地图?

网友:
我的飞鱼软件用不了。手机能连接,也能看到数据。但是,点解锁出现滑动条,滑动之后飞控不响应,没有反应。用遥控解锁,能看到图标变化,但是,点哪个都没有响应。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换过三部手机,(华为mate 7 索尼 小米)。问题都一样。软件打开默认是留待模式,可以改成自稳模式,但是还是没有解锁响应。

网友A(2017-04-30):
给位飞友我想问问怎么安装STM32驱动

网友(2017-06-16):
群可以随便加 保持群内规矩就行

网友:
百度搜就是咯 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位飞友我想问问怎么安装STM32驱动

看你电脑是32还是64去百度找响应的驱动就可以了,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