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供电

楼主(2016-10-23):
遥控标称应该用3S供电的
但是因为电芯挂了
改成2s可以工作。请问。这样会不会影响高频头工作效率?距离会不会受影响?

还有。图传接收机标称也是3S供电。如果改2S
同样的问题。会不会受印象?
谢谢

网友:
那得看你用的什么控,看控的内部电源部分用的是什么稳压电路,查查资料了解一下最低工作电压,图传也一样,但是厂家标称用3S的话不建议在不了解内部用的是什么稳压电路的前提下贸然使用2S供电,虽然也能工作,

网友: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了   尽量不要改变厂商规定的电压  不然出现问题得不偿失

网友:
一楼讲的很清楚了,我再来强调一下

网友:
3楼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