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串口1同时接收GPS 数据发送GPS数据?

楼主(2016-10-23):
串口1 RX接GPS 串口1 TX能直接发送GPS的数据吗?如果能,代码如何写好,还是要用双串口来一个接收一个发送呢

网友A:
这还要写程序?
纯硬件接线就行了!
思维灵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写程序?
纯硬件接线就行了!
思维灵活一点~

硬件能直接收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能直接收发吗

GPS 的tx口同时发给两个串口的rs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 的tx口同时发给两个串口的rs接口。

GPS的rs接口与串口1的ts口连接,接收串口1的通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