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电池烫手

楼主(2016-10-23):
我有两架飞机第一架黄赛白板f16配置 jp90金属涵道 飞翼130a电调  第二架飞翼高配90f16  这两架飞机用一块达普5200 6s 35c 电池  为啥白板16 飞下来电池不热 而飞翼的就很热呢

网友:
因为 飞翼的阻力大

网友:
与载机无关。

网友:
1电池放电C数不够      2 线路有无接触不良     3  焊点电阻大

网友:
飞翼的阻大,耗电自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