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wack恢复出厂参数

楼主(2016-10-23):
pix怎么能恢复出厂的参数?悬停的时候不是钉钉子,而是飘搜星19颗,然后这个飞控必须用减震板么?我直接用3m双面胶直接粘在了机架中间,H4-680机架,gps离机架4cm,还用加高么?有木有大神指导下,留个联系方式呗?

网友:
内置减震无所谓

网友A:
你的电机不是航拍电机,所以还是用减震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不是航拍电机,所以还是用减震板吧

什么叫不是航拍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不是航拍电机?

航拍用的电机振动极小,比如大疆e800和1200动力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拍用的电机振动极小,比如大疆e800和1200动力套装

我用的是朗宇4110,我看别人也是用这个,悬停的时候一动不动呢!

网友B:
你的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起飞重量多少?

3300g

网友:
不用减震

网友B:
引用 楼主:
3300g

2.6,不含云台和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不含云台和相机

全载是330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朗宇4110,我看别人也是用这个,悬停的时候一动不动呢!

振动是肉眼看不出来的,这个振动和电机本身还有电调有关系

网友C:
先刷小车固件再刷多轴固件就恢复默认参数了,另外,你这个飘要多看看罗盘是不是干扰了,一般不会这样的,会有一小点,这是正常的,很多范围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刷小车固件再刷多轴固件就恢复默认参数了,另外,你这个飘要多看看罗盘是不是干扰了,一般不会这样的,会 ...

好的,那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刷小车固件再刷多轴固件就恢复默认参数了,另外,你这个飘要多看看罗盘是不是干扰了,一般不会这样的,会 ...

那罗盘要是干扰的话,该怎么解决呀?是加高,把线用锡纸包上好用么

网友C:
看看你的供电线是不是离飞控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供电线是不是离飞控太近

是有点近,那我把飞控拿到机架上面试试,谢谢哈!

网友D:
1.PIX刷小车固件,再刷飞机固件就是清空设置了。
2.PIXHACK一般不需要减震,但有比没有好,建议加上。
3.在地面取下螺旋桨解锁推油门,地面站指南针不偏。且飞一次后回来看磁罗盘曲线,同步即可不加高。
4.论坛私信和搜索是最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PIX刷小车固件,再刷飞机固件就是清空设置了。
2.PIXHACK一般不需要减震,但有比没有好,建议加上。
3.在 ...

谢谢大神

网友(2016-12-03):
恢复原始参数的话需要按照刷写固件的流程,写入其他任意固件(一般刷小车固件快),再重新写入多轴固件,所有参数会复原。PIX一般不建议加减震床。GPS和罗盘安装需要远离电路,避免磁干扰,4cm足够

网友E:
配置里面右侧有清空全部参数,或者先刷别的固件再刷回来也行,
pix一般都有内置减震,不是特别需要再做减震,但有了比没有的好,
你搜到19颗星都定不住,最先要检查电机安装是否水平,问题应该在机架上,罗盘受干扰表现出来是画圈,
另外没有什么专门的航拍电机,所谓的振动大部分是电机做工问题,人家做的好,振动就小,就用来做航拍,其实如果电机振动大了人家也不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里面右侧有清空全部参数,或者先刷别的固件再刷回来也行,
pix一般都有内置减震,不是特别需要再做减震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