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都用什么电包

楼主(2016-10-23):
我玩固定翼电池实在买不起问问大家都用什么电包要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
看你电池多大 如果电池比较大的话组个40安的磷酸铁锂呗 只是电包比较重 死重

网友:
松下3400容量的18650,并串解决。

网友A:
我也想组装一个,玩f3p打算组个10的,用磷酸铁锂的串起来,不过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
组个10a的

网友:
也可以搞波士顿5300毫安电池并联串联比较划算 我今天看的方案

网友:
汽车电瓶就很好  就是费点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组装一个,玩f3p打算组个10的,用磷酸铁锂的串起来,不过要注意什么呢,

买4个10AH的串联 要买分好容的 容量内阻最好一致 不能差别大 接4s平衡线

网友:
我用的36V10A的电动车电池,既可以当电车电瓶用又可以当场外电源。

网友:
正常20A够了

网友:
基本磷酸锂铁的多吧 就是重

网友B: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用磷酸铁锂一节3.3v如果是406的话最高是30v凑个  电包要8s或者9s  这样一般的充电器都没法充  我喜欢用聚合物锂电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用磷酸铁锂一节3.3v如果是406的话最高是30v凑个  电包要8s或者9s  这样一般的充电器都 ...

我也想这个问题了 我就是单路充电器不知道怎么弄   后来想想还是 6s 聚合物锂吧

网友(2017-05-06):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这个问题了 我就是单路充电器不知道怎么弄   后来想想还是 6s 聚合物锂吧 ...

做了吗?我也想

网友:
看你玩什么了,我玩穿越的话就弄一个锂铁的小电宝就爽一天了。某宝上有卖成品的

网友:
我用的硬壳二手拆机铁锂,2并4串,很便宜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