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手机控制无人机的方案没,

楼主(2016-10-24):
想有手机APP代替遥控器,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实现吗?需要什么材料,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遥控带飞控的多旋翼还行,手机不能灵活操纵飞机,跟摇杆的那个感觉无法比拟,现在的一些地手机调参软件有手机遥控这个功能,但是还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
可以控制,距离有点短

网友:
如果用现在的基站作为中继站,由于4g信号还是不稳定,会有断线的可能性,所以不保险。现在很多厂商已经盯紧5g了,5g时代来临,相信已基站做中继的遥控设备会和雨后春笋一样

网友A:
零度的逗比就是手机软件控制的,不过这是成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度的逗比就是手机软件控制的,不过这是成品机

手机软件不代表用基站信号控制,按这么说,基本智能多轴都有手机软件

网友:
说实在手机app不像摇杆有力反馈,没有任何触感会影响判断的

网友B:
开源有,app和接收制作过程都有

网友C:
我们团队现在也在研究这个,到了数传这块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源有,app和接收制作过程都有

可以提供下资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提供下资源吗?

手机app不知道怎么弄链接,这论坛开源模块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团队现在也在研究这个,到了数传这块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别搞了垃圾,没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