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固定翼收口问题

楼主(2016-10-24):
涵道固定翼尾喷口收口大概是多少飞机才能达到最佳推力,比如70涵道是70mm  但是尾喷口是多少呢

网友:
没玩过涵道,顶一下

网友:
挺专业的问题啊 不懂 顶顶

网友:
专业来,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太专业,最好找找学流体力学的。

网友:
不懂啊  等学习

网友A:
一般涵道机收口,就是涵道的实用面积也就是去掉马达的那一块,还要计算面积得出来的值再逆推成直径。对于二十多岁步入社会多年的人早就忘记怎么计算了,所以最简单接近的算法就是涵道直径的百分之90就ok了  70涵道收口为63   90涵道为 81大差不差几毫米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涵道机收口,就是涵道的实用面积也就是去掉马达的那一块,还要计算面积得出来的值再逆推成直径。对于二 ...

谢谢 我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我只知道64涵道收口好像是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