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0-24):
(图片)

楼主:
完全不受遥控,要不是绳子拉着就提控回家了。配置,S500 朗宇2216 800KV APM2.8 m8n gps 3s2200电池 1147桨。

网友A:
这个看得心惊胆战啊……
不受控的话,先测试遥控器吧……或者换个遥控试试?
要么就是飞控问题了……

网友B:
用的什么模式 ?还第一次见这么放飞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得心惊胆战啊……
不受控的话,先测试遥控器吧……或者换个遥控试试?
要么就是飞控问题了…… ...

先是自稳起飞,然后切定点,然后什么都没用了。没多的遥控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模式 ?还第一次见这么放飞机的

自稳切定点,之前有失控过,飞机差点飞走,还好手抓回来才有绑绳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稳切定点,之前有失控过,飞机差点飞走,还好手抓回来才有绑绳子的。 ...

重刷固件,刷稳定可靠的固件,3.2.1  3.1.5。并且重置所有参数。

另外GPS远离动力部分,罗盘校准重做。GPS方向和机头的夹角尽量小。起飞前务必确认HOME位置已经更新并锁定,8颗星以上,HDOP最好1.5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刷固件,刷稳定可靠的固件,3.2.1  3.1.5。并且重置所有参数。

另外GPS远离动力部分,罗盘校准重做。GP ...

刚刚重新刷了固件刷不了,其他我都重新做了校准,明天再飞下看看,谢谢大神指点。HDOP怎么样才能在1.5以下。另外我3S5200电池飞都飞东倒西歪,根本做不了自动调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重新刷了固件刷不了,其他我都重新做了校准,明天再飞下看看,谢谢大神指点。HDOP怎么样才能在1.5以 ...

这种机器,默认参数就可以很稳。

重刷固件,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里面有老版固件可以下载。

HDOP,看地面站或者手机APP,搜星时间长点再解锁,M8n的话,室外上电3分钟HDOP就可以1.5以下。

网友D:
看了下貌似你遥控器没有打开

网友E:
这个有点厉害啊,关控机子自己大油门升空 ,是不是触发失控返航了

网友:
是不是参数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默认参数就可以很稳。

重刷固件,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里面有老版固件可以下载。

好的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点厉害啊,关控机子自己大油门升空 ,是不是触发失控返航了

没关前已经自己大油门望上窜了,发现控制不了才关控的。

楼主:
原来自动调过一次,不理想,用回默认的。原来刚装好机是用默认的还是比较稳的,就是飞高降落有点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貌似你遥控器没有打开

开了,后来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自动调过一次,不理想,用回默认的。原来刚装好机是用默认的还是比较稳的,就是飞高降落有点晃。 ...

自动调出来的没那么准确

网友F:
你这是关控后的表现还是开控就油门不受控制,把日志导出来看震动曲线吧,我严重怀疑 是震动过大导致油门失灵,做下减震看看,尤其是自动调参不能调的,多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关控后的表现还是开控就油门不受控制,把日志导出来看震动曲线吧,我严重怀疑 是震动过大导致油门失 ...

谢谢大神的回复。自稳起飞,飞起来就不怎么受控制了,切了定点,也不受控制,总往上飞,绳子拉住,然后关控,还在飞。我有装防震支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关控后的表现还是开控就油门不受控制,把日志导出来看震动曲线吧,我严重怀疑 是震动过大导致油门失 ...

还有,我重新全做了校准,今天早上飞(我还是绑绳子),能基本控制了,但是很不稳,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之后放好再次解锁推油门,转了下马上自己停下来,再解锁没反应,重新拔插电池,再解锁,又可以转了,反复几次。我卸下浆又都正常。日记,不怎么会看,虽然看过大神的教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我重新全做了校准,今天早上飞(我还是绑绳子),能基本控制了,但是很不稳,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之 ...

这情况先刷车再刷多轴,回头再测试一下吧,我的贴 子里有一个推油门电机无力解决的参数 ,你看下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情况先刷车再刷多轴,回头再测试一下吧,我的贴 子里有一个推油门电机无力解决的参数 ,你看下图就明白 ...

好的谢谢了,好多我就是看了你的教程装配的。晚上回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情况先刷车再刷多轴,回头再测试一下吧,我的贴 子里有一个推油门电机无力解决的参数 ,你看下图就明白 ...

我刷了小车后再刷多轴成功了,各项都校准调式好了,早上自稳起飞,第一次飞还是很不稳定,降落复飞后,飞机上升后是直接翻滚着砸下来的,断了一条机臂和一个桨。本来想下载日志求分析的,居然下载不了,一点下载就卡死了。大神这个怎么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刷了小车后再刷多轴成功了,各项都校准调式好了,早上自稳起飞,第一次飞还是很不稳定,降落复飞后,飞 ...

这个就要看看你的供电和电机电调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另外你去掉减震看看,也可能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要看看你的供电和电机电调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另外你去掉减震看看,也可能共振

好的,日志下不了怎么回事了呢,也想下下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