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电机,电调问题

楼主(2016-10-24):
           刚装了个4轴,正常解锁后,只有1个电机怠速运转,稍加点油门4个一起转,电机和电调都调换过位置,始终只是这一个电调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象还是电调没有进行油门行程调整(电调是好盈40A线性稳压,电机是XXD2212,1000KV,APM2.8飞控)

网友:
单个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
0.重新校准一次油门

1.如果油门都校准过就不用担心,直接飞,不会影响什么

2.所有的电调都会有点差异,这种情况很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大哥,问题已解决,是3个电调没进行油门校准,校完后都正常怠速运转

网友:
重新设置下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