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报警

楼主(2016-10-24):
pix飞控,设置404后电压电流都显示正常,但很快飞控就报警,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故障保护调一下

网友A:
电流计设置的低电压报警 取消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设置的低电压报警 取消选择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不懂,哪里加一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直接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