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油动四轴方案推荐

楼主(2016-10-25):
需求是
1.抗大风有可能的话抗变风向的大风
2.续航时间长,要不也不用油动了,一次升空飞七八十公里或以上。
3.需要图传数传,高清(就是加着载重)

哪怕大一点也可以,油耗高一点也可以,不知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研究

网友:
油动会不会把飞控震傻,

网友A:
不如去搞燃料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去搞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能充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燃料电池能充电么?

不能啊,但是换气瓶的速度不比换电池慢多少吧

网友B:
上次看到过有人搞油动的,但是油动的也有问题啊,本身质量要高很多,而且一般都是每轴独立设置一台发动机。但是油机一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响应速度没那么快,有一个等待时间,还有一种就是用油动发动机带发电机,动力还是电能,具体情况楼主自己斟酌啊,要求长续航,固定翼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看到过有人搞油动的,但是油动的也有问题啊,本身质量要高很多,而且一般都是每轴独立设置一台发动机。 ...

工作方式固定翼不适合,能不能推荐个油动发动机或者整机

网友B:
要求长续航的话我记得大疆S1000+可以达到啊,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形式,话说是不是因为电池不方便携带而放弃的?

网友:
四轴还要求这么多…

网友:
四轴 油动? 难道你准备让飞控癫狂?而且 机架也没合用的吧 还得自己做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长续航的话我记得大疆S1000+可以达到啊,你可以参考一下那个形式,话说是不是因为电池不方便携带而放弃 ...

因为油动动力大,可以抗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油动动力大,可以抗风

抗风的话电机也可以啊,主要看飞控抗风能力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油动动力大,可以抗风

油的只是持久而且加油方便 暴力还是电的暴力而且响应速度快 假如弄变距油动多轴性价比稳定性通通比不过直机所以直接直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风的话电机也可以啊,主要看飞控抗风能力怎么样。

是高原上那种多变的大风,电机就是有那种动力,目前电池发展瓶颈也满足不了航程

网友:
油机四轴!+!?还不如氦气飞艇实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原上那种多变的大风,电机就是有那种动力,目前电池发展瓶颈也满足不了航程

这个就不太了解了,没去过高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高原上那种多变的大风,电机就是有那种动力,目前电池发展瓶颈也满足不了航程

闲鱼超值好物·植保机#来闲鱼,发现更多闲置超值好物# http://a.iopiopl.com/F.bNOiV?ut_sk=1.null.Copy.detail

刚看到这个,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