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6-10-25):
装了个四轴,刷完固件,开控试飞,推油门电机都转,就是飞不起来,这是什么原因,感觉推油门没有劲,

网友A:
电机拉力不够,或者电池电力不够

网友B:
你好!这种情况估计需要你进行默认设置。如果你不清楚默认设置怎么做,可以将飞控刷车的固件再刷成飞机的固件就可以了。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我看你的装备不至于拉力不够的!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拉力不够,或者电池电力不够

电池满电,应该不是电机的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种情况估计需要你进行默认设置。如果你不清楚默认设置怎么做,可以将飞控刷车的固件再刷成飞机的固 ...

噢,谢谢,我在试试,我用的是at9s控,遥控还要怎么设置么?

le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谢谢,我在试试,我用的是at9s控,遥控还要怎么设置么?

不客气,互相帮助。重新校准试试就知道了!重新刷好固件之后,把所有校准做好了,试试估计没问题的!

网友C:
查看电池电压。看下遥控设置。实在不行重置下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互相帮助。重新校准试试就知道了!重新刷好固件之后,把所有校准做好了,试试估计没问题的!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电池电压。看下遥控设置。实在不行重置下飞控

遥控还有什么别的设置吗?我的是at9s.

网友C:
重新设置下油门曲线。校准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置下油门曲线。校准下电调

油门曲线怎么设置,能给我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怎么设置,能给我个链接吗?谢谢

在遥控器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遥控器上设置

不会弄

网友D:
看下电机转向是不是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电机转向是不是正确

电机转向对的,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啦?

网友:
最大油门是不是没设置好

网友E:
是不是电机转向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机转向不对

转向也对,

网友:
前排已有正解  路过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向对的,

通电检查电机真正的转向

楼主:
应该和这个原因一样,但是怎么弄呢?

网友:
是f3的飞控吗?

网友F:
你这是油门锁定了吧 还有就是模式看是不是自稳 ,如果是, 可以来我这个贴 子里找一下推油门无力解决办法  http://www.moz8.com/thread-42226-1-1.html?_dsign=d8f83ae7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油门锁定了吧 还有就是模式看是不是自稳 ,如果是, 可以来我这个贴 子里找一下推油门无力解决办法   ...

我找找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