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肥鲨HD2和skyzone02sv+

楼主(2016-10-25):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本人近视,在肥鲨和sky两者之间到底选哪一个?欢迎各位用过的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2 和skyzone v2都用过 肥鲨视角大 但是虚边 永远调不好  skyzone小一点 但是不虚边 最主要是skyzone是双 ...

谢谢中肯的回复,问题是肥鲨的屏幕清晰度高,色彩好,又大。老外基本都用肥鲨,所以很难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连接:https://2.taobao.com/item.htm?spm=2007.1000622.0.0.goUnA2&id=540419183971
肥鲨 HD2 FPV 眼 ...

多少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

感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肥鲨。。。

好吧,朋友极力推荐sky,弄得我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说脸宽的skyzone,正常脸型hd

我正常脸型,hd的虚边有没有改善的办法

网友:
还有就是 买肥鲨眼镜建议不要多买肥鲨电池,用其他电池替代 肥鲨电池是我用过最垃圾的电池,没有之一  我有两块都是那样 只能0.5A电流充电 电流大了充不进去 bc168 A9 和308DUO都一样,充一块电池要1个多小时

网友A:
hd2 和skyzone v2都用过 肥鲨视角大 但是虚边 永远调不好  skyzone小一点 但是不虚边 最主要是skyzone是双接收屏幕不闪,效果很好 肥鲨要单买接收 我自己用的肥鲨接收频道没调好闪到想死 skyzone可以自动搜索超级方便 肥鲨要打开接收盖子手动拨码巨麻烦 但是不知道后来出的肥鲨双接收怎么样,没用过不评价 反正我两种都有 最后肥鲨出了留的skyzone 我自己感觉skyzone还是比hd2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话 用久了不觉得肥鲨清晰度有多好,反正模拟信号图传效果就那样,你用视网膜显示屏又有什么用呢? ...

为啥skyzone 连个交流的群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实话 用久了不觉得肥鲨清晰度有多好,反正模拟信号图传效果就那样,你用视网膜显示屏又有什么用呢? ...

谢谢,已买sky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中肯的回复,问题是肥鲨的屏幕清晰度高,色彩好,又大。老外基本都用肥鲨,所以很难抉择。

说句实话 用久了不觉得肥鲨清晰度有多好,反正模拟信号图传效果就那样,你用视网膜显示屏又有什么用呢?真正要爽飞还是skyzone吧 一个人飞还好 多两个人一起飞图传干扰的话你就知道skyzone可以自动搜频道有多好用了,我是最开始用鹰眼屏幕 然后用headplay 然后肥鲨hd2然后skyzone 最满意的还是skyzone 其实headplay最爽 但是好大,不方便携带

网友E:
据说脸宽的skyzone,正常脸型h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常脸型,hd的虚边有没有改善的办法

我不用眼镜,朋友的我用过,感觉不舒服,尤其眼睛下面,脸型不适合,hd的
所以没买,用显示屏

网友:
虚边适应下就习惯了

网友:
HD2没用过,不评价,用的skyzone02sv,不错,价格还低不少。

网友:
HD3没有虚边……但是缩小了视角……

网友B:
淘宝连接:https://2.taobao.com/item.htm?spm=2007.1000622.0.0.goUnA2&id=540419183971
肥鲨 HD2 FPV 眼镜 使用5个月

网友:
要清晰度肥鲨! 要现价比高带skyzone! skyzone自带双接受头追但是屏幕不是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