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miniosd接minif3的问题

楼主(2016-10-25):
我使用的是minif3,使用miniosd。已经接好线,但不知道怎么接线可以从图传显示电压信息。求老师解答。附两个板子的图

网友:
没用过,迷你f3不懂帮顶……

网友A:
下图右侧不是有RX  TX接口吗?但是他没标是RX TX几,你接那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右侧不是有RX  TX接口吗?但是他没标是RX TX几,你接那里试试。

接了,可以显示图像。但是电压在osd中不显示,因为飞控没有直接接电池。标准版的f3好像有个口可以接电池,所以能反馈电压。这个minif3好像没测电压的接口哎,osd也没找到。是不是这个f3就不能采集电压数据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7-03-30):
正解:  miro f3  没有电压探测端口,只有从mini osd的bat2和GND就ok了,把电池接在bat1和gnd是不会出电压的,

网友(2017-04-29):
我的和你的一样楼主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办法吗?我电池接BAT2和GND 了还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