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EVO是否可以使用华科尔D7遥控器呢?

楼主(2016-10-25):
F3 EVO是否可以使用华科尔D7遥控器呢?
是D7, 不是D7E。

网友:
接收机能用华科的716就可以用……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能用dsm2协议就可以,或者有ppm输出就可以

网友:
可以...小弟就是用Devo 7(沒E)
701接收

网友:
對不起...小弟用的是F3 Deluxe版!!不知道跟EVO是否一樣...

楼主:
701接收机没有PPM和sbus应该是没法直接连接飞控的。怎么用呢?

网友:
华科尔的东西还没有用过,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