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关于无人机端到地面端的流程

楼主(2016-10-25):
刚入行无人机的软妹子一枚,最近公司要求我出一套关于无人机的方案,将无人机上摄像头的视频传输到手机APP中显示。懵懵懂懂的我一边学新的概念,一边联系各种厂商。希望各位模友,能帮忙解答下我的疑问。在此,小女子谢谢啦!

目前我根据公司的需求列出了两个模式:

这是模式一,所用到的相机和模块都要购买,自己再设计APP来显示相机传回来的视频。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139867263\QQ\WinTemp\RichOle\@4A[`%P)KP)PT8KC])`HH~R.png

这是模式二,普通AV相机公司已购置,图传模块发送端和WiFi模块需要采购,图传接收模块公司可以开发。

前提:公司生产的是2.4G的无人机

需求:
1.图传模块传输距离大于1km(在室外测试)。
2.能提供相应接口供我们公司二次开发,主要是用来开发APP来显示视频。
3.图传分辨率达到1080P。

疑问:
1.我列出的两种模式能实现吗?
2.以上需求能实现吗?还缺些什么需求?
3.无人机的工作频率是2.4G,那WiFi图传模块和WiFi模块是否也只能用2.4G的?
4.无人机上用的WiFi相机哪有卖?在某宝和阿里上都没找到。
5.有没有好一点的WiFi图传模块和WiFi模块介绍?
6.图传是不是可以通过天线什么的来增加传输的距离?

最后的最后:这些疑问也许有点白痴哈,但是我真的脑补不出来了。希望各位模友帮帮忙哈,在此谢谢啦!

网友A:
真心觉得你们公司应该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觉得你们公司应该换人

可以说说你的建议吗

网友:
幫妳頂搶去

网友B:
可以通过otg线将av信号转到手机上啊
要不然光靠wifi进行传输很难满足要求啊,但是这样的话恐怕实时传输就达不到1080p了,而且实时画面也用不着这么高清晰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otg线将av信号转到手机上啊
要不然光靠wifi进行传输很难满足要求啊,但是这样的话恐怕实时传输就达 ...

目前见的也就是这种方案,也有那种玩具型的无人机是用的wifi传输,但是传输距离也就是十来二十米

网友C:
用5.8G图传发射到接收   再转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见的也就是这种方案,也有那种玩具型的无人机是用的wifi传输,但是传输距离也就是十来二十米

这公司能这样就想出方案,也就是玩具公司了吧……

网友:
WIFI比较卡

网友D:
wifi穿2.4g非常困难啊,能勉强回传720p就谢天谢地了,推荐改为通用的5.8g图传,然后再地面控制端增加一个5.8g图传信号转wifi设备,在用手机连接wifi看就行了,但是整套设备传回手机的画面延迟大概为1秒,亲身体会的,之前我的设备就是这样回传到手机的

网友:
1080的分辨率 没几家做得到

网友:
5.8转采集卡

网友E:
延迟太大。。。很多厂家都放弃了wifi直传,在研究这个没意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otg线将av信号转到手机上啊
要不然光靠wifi进行传输很难满足要求啊,但是这样的话恐怕实时传输就达 ...

恩,,,otg线是用来连接AV相机和手机的吗?那这样的话,距离没法满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5.8G图传发射到接收   再转WIFI

5.8G图传能传输多远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fi穿2.4g非常困难啊,能勉强回传720p就谢天谢地了,推荐改为通用的5.8g图传,然后再地面控制端增加一个5. ...

延迟问题可以考虑在范围内,主要是传输距离能远点就可以,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fi穿2.4g非常困难啊,能勉强回传720p就谢天谢地了,推荐改为通用的5.8g图传,然后再地面控制端增加一个5. ...

手机连接WiFi后是直接调用手机的相机显示视频的,还是自己做了个AP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延迟太大。。。很多厂家都放弃了wifi直传,在研究这个没意思啦。。。

主要传输距离也是个问题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连接WiFi后是直接调用手机的相机显示视频的,还是自己做了个APP?

现在有这种现成app ,也有直接5.8g转minrousb手机接口(安卓版手机接口)的图传接收机,直接接入手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otg线是用来连接AV相机和手机的吗?那这样的话,距离没法满足吧? ...

没有,是把接受回来的av信号转成普通的数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