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些

楼主(2016-10-25):
我才入穿越装了个空心杯有刷naze32,cf固件的起飞总不稳当有些飘,请问那里没有设置到位吗,又不懂怎么调,还有各通道响应太灵敏了,很快不适应

网友:
起飞飘太正常了,什么机子都飘,只要不是飘的太厉害就行了

网友:
可以把遥控各个通道的曲线调平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