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FS-CT6B遥控器怎么调螺距

楼主(2016-10-25):
450的电直 转起来上面有点风 下面没风 求大神

网友:
这个可真得等大神来解答了

网友A:
你是要直接倒飞么?

网友B:
陀螺啊……3通道就是螺距和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啊……3通道就是螺距和油门

这是六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直接倒飞么?

不是 螺距没调好 有点反

网友C:
换旋翼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六通道

上了陀螺就是3通道控制螺距和油门,要是你螺距不对,可以用固定架固定住ccpm盘调试螺距,调好在拆下去7,0,-7

网友B:
调桨夹下面的拉杆,调短,泰坦的机架飞起来吧

网友:
没用过,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桨夹下面的拉杆,调短,泰坦的机架飞起来吧

哇 你怎么知道是泰坦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了陀螺就是3通道控制螺距和油门,要是你螺距不对,可以用固定架固定住ccpm盘调试螺距,调好在拆下去7, ...

是有副翼的 好像调遥控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了陀螺就是3通道控制螺距和油门,要是你螺距不对,可以用固定架固定住ccpm盘调试螺距,调好在拆下去7, ...

请问 你知道泰坦的轴的数据吗?轴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你怎么知道是泰坦的飞机?

我也从泰坦飞起来的,控不好调,用陀螺或者拉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旋翼头

没那么多闲钱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你知道泰坦的轴的数据吗?轴歪了

换飞越吧,配件几次够买飞越了,泰坦不好配件,还贵,经度差太多,而且9g塑料赶紧换掉,会要人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飞越吧,配件几次够买飞越了,泰坦不好配件,还贵,经度差太多,而且9g塑料赶紧换掉,会要人命的

嗯 吃点再换 现在没闲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吃点再换 现在没闲钱

给你忠告,直升机至少用金属齿舵机,塑料旋停还好,航线肯定扫齿,3d炸的渣都不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忠告,直升机至少用金属齿舵机,塑料旋停还好,航线肯定扫齿,3d炸的渣都不剩

嗯 暂时不飞 换了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忠告,直升机至少用金属齿舵机,塑料旋停还好,航线肯定扫齿,3d炸的渣都不剩

假如换陀机 不是又要调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换陀机 不是又要调机!

要调,不过总比危险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调,不过总比危险强

哦 你知道那垃圾遥控器怎么按OK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