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 F3飞控一直闪红灯

楼主(2016-10-25):
新人求教SPR F3飞控的状态等一直闪红灯是什么原因?有没有状态对照表可以查看?

网友:
接电脑用cf 看

网友:
蜂鸣器响不响

网友:
连接软件看吧。

网友A:
刷固件试一试!要是闪两下停顿闪一下 让后循环可能是自检不过~建议换飞控!

楼主:
没有响,但不确定是否接线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试一试!要是闪两下停顿闪一下 让后循环可能是自检不过~建议换飞控! ...

好像是这个样子闪,但我接上CF也能看到飞控里面的数据。也是飞控问题吗?

网友:
我接收机没信号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