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一問

楼主(2016-10-26):
請問各位穿越機大神你們選用什麼牌子及牌子電壓多小容量電池.

网友:
看你怎么用,如果穿越机暴力飞行,建议高倍率电池,也就是通常说说的,多少c。暴力的一般50到100c。不暴力飞行,一般25c以上吧。容量一般都是2200毫安.左右。航海的就不一样了。航拍要大容量。有钱上格氏电池,没钱的话就一般的老虎电池,在有设备的话自己组装,组装要考虑内阻,容量,倍率。内阻要低,容量,内阻要接近。倍率要接近这3点都做好了,基本跟拍照货一样。不明白的可以看我的帖子。纯手打,望采纳?

网友:
我不玩穿越,但看别人一般用1800mah到2200mah的。C数要大一些,不然无力穿不成

网友:
暴力要70c

网友:
穿越电池不能太大 否则电池再暴力也飞不爽 一般1300-1500 4s

网友:
多大电池还是看几架吧,210用1500-1800差不多了,180用1300-1500吧,250和280可以上2200,不过我更喜欢小点的电池,暴力飞拿大电池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