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中的最大电流由谁来决定?

楼主(2016-10-26):
比方5000ma,20c的电池,最大电流10A,电机假如2s,最大5A,电调最大电流比方是20A,在油门推到顶的时候,最大电流会是多少的?如果是按电池最大的10A,电机肯定会烧的嘛。如果按电机的5A,那我就可以配低c数的电池降低成本,还可以降低重量。这个问题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我也是醉了,按动力配

网友:
。。。首先,ma是电流单位,mah才是容量单位,其次5000mah20C电池支持的最大放电电流是100A,然后最大放电电流100A不代表任何时候都是100A放电,取决于电池电压和电路电阻,如果有电动机还要算上反电动势,比如3S电池满电12.6V,电路电阻0.5Ω,电动机再满油门时的反电动势是3V,那么该电路的电流就是(12.6-3)÷0.5=19.2A

网友A:
负载决定电流大小,当然,如果电调能提供的功率小于负载需要的,就可能烧电调,前面说的前提是电源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喜欢探究真理,何不买个电流表亲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决定电流大小,当然,如果电调能提供的功率小于负载需要的,就可能烧电调,前面说的前提是电源能提供这 ...

谢谢,这么一说就明白了。那负载就是电机喽,电子设备中电机决定电流大小,主要根据电机来选择相应设备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一说就明白了。那负载就是电机喽,电子设备中电机决定电流大小,主要根据电机来选择相应设备就 ...

终于明白了哈 电机决定电调 电调

网友:
楼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