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FPV系列之CUB

楼主(2016-10-26):
小机fpv和大机比起来相对安全而且容易,缺点就是风大了不好超控飞行时间短。前面装了一架空中轿车,一下子就入魔小机穿越,结果发现还有个附带效果,穿越四轴居然会飞手动了,以前飞手动完全是各种炸,飞了几天固定翼fpv完全是上就来。爽得不要不要的
再此感谢小机群里的:爱因xbnlkdbxl  飞行帽(王冠) 等的支持
大神就是大神图纸都标注得很详细,让我等小白上手就来,能做出很漂亮的飞机。
配置:
伟力8520减速组
电池500毫安,和210毫安两种
接收机88板1块
2克舵机1个
1毫米碳棒3根
3毫米碳片1根
泡沫胶1只
d板1张
微型舵角4个
热缩管,大头针,钢丝若干
不废话了趁着有时间上图。
先吧图纸剪下来:
然后在各个部位上d板切割下来:
可以开始粘了从机身开始弄:
先弄好起落架
粘龙骨
然后2个机身合一起
机头的安装
上动力,注意下拉和右拉的角度
尾垂和平尾的安装
粘粘粘,上机身
以及机头的密封和打磨
先粘合机身上表面
接下来就是飞机的大脑了,控制部分的安装装好的图片忘拍了...
然后机身的下表面
开出电池仓,我在里面装上4块磁铁方便开合
然后粘上机翼
前缘用了点3毫米的碳片加强防止撞伤
假组一下看看
今天就到这里吧后面还有副翼的安装固定,由于本人每天只有1到2个小时的装机时间,实在是弄不过来了,而且现在还在考虑如何安装副翼和要不要上翼禁。
我对于安装副翼不是很拿手,只有慢慢尝试。
最后来个重量图
装好后成品应该能在40克左右。
假组yy一下
接下来还会继续:图传的diy和天线的自制,请大家不要错过哦

楼主:
上个空中轿车的视频

楼主:
飞机差不多快做好了就差机翼的固定和美化了,本地飞友明天约飞只好今晚回去固定了先飞一下,然后在美化,不足的话下一架在改进。继续上图:
先在机翼上开出副翼和加强槽
埋入碳棒
准备副翼的材料
固定舵机,这里最好选5克的,我用的2克力量不足,
没有多余的舵机只好凑合
粘上机翼
弯折钢丝和大头针到所需要的形状
加上热缩管做限位
组装到机翼上
本来准备可拆机翼的,结果发现没适合的橡皮筋.就装了个限位,
直接固定的可以不用这个
上摄像头
最后来个目前的重量
到这基本上这架飞机就算快装好了,完成状态应该在45克以内如果换200毫安左右的电池重量还要轻6克左右
上个全身图

楼主:
图传的制作,如果手上钱不多可以选择自己制作一个图传价格在100元内,当然想简单成品最好。
先发我的图传
大体上就需要这3个部件.发射机,摄像头,然后就是滤波模块。
生产厂家不同模块的链接方法就不一样这里就不叙说了。
本模块有8个频段,需要自己焊接拨码开关,我在这里偷懒了没上加,
这样图传只能用1个频段,如果我吧那个铁的屏蔽壳去了的话重量会在
3克以内
图上就是本模块组装后的重量。
在这里我教大家如何自己制作专用天线
这是看你的频率选择信号线的长度,图上有计算公式,
我选择5705的频段这样馈线就需要露出12.48厘米这个数字差不多就行了,毕竟不是谁都有专业设备至少我做了这么多没发现区别很大
首先你需要准备一节馈线,这里我选择3厘米的馈线
然后需要自己测量所需露出多少
这样就算完成天线制作
焊接忘了拍了,具体制作前面图上有说明容我偷一下懒
cub上的图传我是用的成品天线滤波模块也太重了,不过这点重量还是可以接受,如果需要极限减重可以拿接受机的那个馈线来做天线然后加微型滤波,重量会轻不少
图传发射就讲到这里

网友(2017-02-12):
想做个,就是怕炸鸡

网友(2017-05-14):
这个必须顶11111111

网友(2017-02-22):
大神级的,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做得这么轻,楼主小舵机耐用吗,模友们经常说小舵机,容易扫齿。

我没扫过齿,而且你舵机要配合飞机啊,大飞机配小舵机肯定遭,所以一切都是讲一个配合

网友A:
漂亮,做得这么轻,楼主小舵机耐用吗,模友们经常说小舵机,容易扫齿。

网友:
好帖,顶了,只是重复图片太多了

网友(2016-10-26):
小飞机,也是很刺激的

楼主:
哥们速度好快先占一楼好更新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哦,期待视频。

网友:
顶贴,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小家伙 还挺快 万万不可飞远喽

网友:
好贴已经被“射精”,加微信号码ftlzzy,奖励图传一套!再接再厉!

网友:
猜猜我是谁

网友:
太精致了,顶II群友

楼主:
抱歉各位这几天回老家没时间造飞机,等我回来继续更新

网友:
大小都有各自的利弊。

楼主:
昨天试飞了,手感超级棒,各种动作不在话下,上图,难得老婆给我画的,虽然不好看,还是要支持

楼主:
在上几张图没时间继续美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