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选择

楼主(2016-10-26):
at9电位器不行,所以一直在徘徊at9s还是at10用过的大神给个建议。。

网友:
电位器总是不靠谱的,要靠谱,不能用电位器

网友A:
如果想长期玩就要一个好摇控吧,一个好控可以用好几年的,我的第一个控是6EX,我用了六年,呵呵!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乐迪神控?多看看网上的评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不是乐迪神控?多看看网上的评价吧!

也没人评价这些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长期玩就要一个好摇控吧,一个好控可以用好几年的,我的第一个控是6EX,我用了六年,呵呵! ...

我是想买个好的,但是哪些都是英文的,最近吧别人的hitec  A9借来玩,设置6挡开关根本看不懂怎么搞,网上查资料,从早晨折腾到晚上才折腾好了,所以希望一个中文的。看着at9设置起来倒是很方便简单易懂。所以才想买这个倒是电位器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