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CC3D刷BF后连接不上CF调参软件,连上TTL线后提示端口也是正...

楼主(2016-10-26):
CC3D刷BF后连接不上CF调参软件,插上TTL线后提示端口也是正确的,不知道问题出在那儿。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CC3D刷BF后连接不上CF调参软件,点击连接后提示串口打开失败

点击连接后提示串口打开失败,但刷机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尝试
1.重启电脑
2.重启飞控
3.电池给飞控供电,再把飞控链接电脑

网友:
CC3D刷CF后,重新连接电脑前,先给CC3D供电,然后插上USB,重新驱动,才能连上

楼主:
会不会是刷的版本太高了?我刷的是3.0.1

楼主:
首先谢谢泡泡老师。我是通过电调插口那儿供电的对吗?是先上电再插USB线。

楼主:
CC3D是2015年6月买的弯针版,会不会有不兼容高版本固件的现象呀?

楼主:
操作系统用的是64位W10,朋友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急死我了!

网友:
路过帮顶,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
没用过,帮你顶

网友:
新编CC3D刷为BF、CF固件的方法,及接收机的连接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808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