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飞控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6-10-26):
飞控调试的时候要和地面水平。但是飞机是有一个迎风角的,也就是飞机机头高于机尾,如果飞控粘在机身上,飞行中自然会向上倾斜,无法保持水平。这一点大家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
这个根本不算问题 不用理

网友:
标定,标定,标定……

网友:
没在意,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校准 水平那里有一个下边的校准,放好飞机后点一下校准 就好了1呵呵!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 水平那里有一个下边的校准,放好飞机后点一下校准 就好了1呵呵!1

我用u-mini好像没有发现这个校准水平按钮

网友:
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教程后,买了一款APM飞控安装到固定翼航模上
水平校准是必须做的,我第一次试飞时就漏掉了这项,结果飞机横滚炸机。你当然已经先校准飞控后才安装到飞机上,这样就可能用飞控当水平仪了,边观察地面站显示边调整飞机,最好有一点迎角

网友:
核准的时候,把机头稍稍抬高一点点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