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移动硬盘盒做个便携9通遥控器(ER9X主板)(缓慢更新)

楼主(2016-10-26):
原因就是。。。楼主有个西数硬盘坏了。。。
啊,有了个遥控器外壳啊!
那我就做个遥控器吧。

dx5e高频头(和dx9一样)             淘宝拆机模块65一个
mini er9x主板 1.3寸oled屏          这个买贵了,而且也不建议在我买的那家店买,售后特别慢。
apls摇杆电位器                  最后用的还是从玩具要看上拆下来的。。。
6个两段开关,2个三段开关,两个旋钮    总价20左右吧。。。
带ppm输出,内置2s350mah电池。

最开始的草图

零件

3d打印部分外壳调整开关摆放位置

打孔(把图纸打印出来粘在外壳上再打)

内部开关排布

裁电路板

接着布线。。。电池用303040 350mah组2s
遥控器耗电不到100ma,足够用的了。

人工双层电路板hhh
电池放在主板底下。
按键架空底下放高频头

各个开关,旋钮,摇杆电位器的连线

按键最终定位。
引出侧面刷机口,充电口,ppm输出口的接线

开孔放显示屏

打孔,试装。

开机

遥控还在调试中,摇杆还没安上。。。
体积确实够小,但是拿着肯定没有大控舒服。。。

网友:
膜拜ing,创意无限啊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漆包线吧,这样容易老化摩擦掉漆短路。

网友:
赞一个,感觉用彩色线飞线好看好认

网友:
这个高频头几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漆包线吧,这样容易老化摩擦掉漆短路。

看着这样的线,很心痛。换个塑料线吧,时间长点。。

网友:
能不能整个全3段的开关的啊

网友:
原来也打算用路由器改 还能自带天线  就是主板 高频头 屏什么的 加起来太贵了 有200多都可以收个二手的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O(∩_∩)O~

网友: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福

网友:
楼主能把配件的详细参数和安装方法放上来就好了

网友:
草图不怎么样,成品还可以。

网友:
动手能力够强的啊

网友(2016-11-30):
做个记号,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哎呦喂,厉害了我的哥。遥控器都能做。

楼主(2016-12-31):
引用 网友B:
看着这样的线,很心痛。换个塑料线吧,时间长点。。

焊好了就放不动了,哪儿来的摩擦一说。
电机用的还是漆包线呢,你见过自己摩擦掉漆短路的吗。。。

网友(2017-03-19):
微调电位器和那个配套的蓝色的叫什么,哪买的

网友:
我擦,这个简直要膜拜。。

网友:
楼主威武,佩服!

网友:
玩飞机的朋友们,听我一句劝吧,放下遥控, 收起飞机,读几页自己喜欢的书, 出门去阳光里走走,要么去唱KTV,天黑了约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找个地方喝喝茶、聊聊天,随便做些什么。 一天下来,你就会发现, 还是玩飞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