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APM用在小型机架的问题?

楼主(2016-10-26):
泡泡老师你好,我现在把APM用在210机架上使用。推油门起飞抽筋,自旋。无法解决正常飞行。看到你用的教程机也是小机架。所以请求老师百忙之中给予帮助。

网友A:
一定是装250机架啊!哈哈,会炸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装250机架啊!哈哈,会炸鸡的

泡泡装过ApM250

网友:
我想装330以上就不会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这事还问泡泡?

网友:
我也是250机架,油门反应慢,不知道怎么弄,泡泡老师给研究研究?

网友:
目前版本的MP,PID选项卡里的P I值最小只能调到0.0800,改用低版本的MP,比如1.3.19版,减小P 和I值,
“飞盈佳乐”多轴FPV专用超轻电调的使用及测试,付好东西
http://www.moz8.com/thread-60154-1-1.html

楼主:
飞机还是没有飞起来。。。。。郁闷。起飞抽筋,突然一个电机转速升高,飞机自旋,上下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