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解决电机问题, 结果现在又到了舵机出问题

楼主(2016-10-26):
之前, 吐槽过, 因为电机工作电流太大, 导致L9110H发热严重的问题, 在淘宝重新淘了一款130电机, 还不错, 是7.4v的, 工作的时候电流80mA的, 已经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

也参考萝丽大大之前的教程做了一个电调. 是用STC15F104W做控制, 所以会用到L7805CV做5V稳压供电, 并且还从这上面输出5V给接收器.

第一个方案:

舵机是直接连接到作为接收器的单片机(STC12C4052AD)上, 共用电源. 但舵机出现卡顿的几率很高. 而且舵机一卡顿, 单片机就没法接收信号(用315M无线模块)了. 开始的现象是这样, 后来用万用表测量才知道, 是因为在舵机卡顿的时候, 电压会降到4.8v以下, 各种加电容也没办法解决, 试过470uF的, 还有2200uF.

第二方案:

从电池接线出来, 接到另一个L7805CV, 单独给舵机供电, 出现卡顿几率不那么高, 但还是有, 也试接了电容, 还是不行.

第三方案:

还没试, 就是用多几个L7805CV给舵机供电, 但因为忙活了太久了, 一两个月了吧,  而且单片机是半路自学的, 被打击得没信心了, 已经差不多两个星期没动了.

明天再继续!!

楼主:
刚刚在百度知道搜到这个
最佳答案
直接串连整流二极管降压。串连一只硅整流二极管能降压0.6v,那么输入舵机的工作电压就是6.8V,因为电压在舵机电路板上的输出功放晶体管还压降(0.7左右),那么舵机的电动机二端最高工作电压实际是6.1V。另外sg90 工作电压标称:4.8V-6V,而不是6.5V左右。

明天也试试, 应该需要串连两个

网友:
好辛苦哦 顶一下!

网友A:
你自己都把问题都解决的让我们的答案怎么办啊。采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都把问题都解决的让我们的答案怎么办啊。采纳不

的确是解决了, 我到时随机抽一个给采纳哈, 哈哈, 串联了三个4007二极管 7.4v的电池充满是8.4v, 已经测试了没问题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我也是7805CV,开始也是单片机重启,电机和舵机都卡,短停,。。。后来我单独给单片机一个稳压供电,完美解决了。用的是AMS1117-5.0稳压。。。。因为这个贴片的压降低。。。。看到你说单独用一个7805供电,我估计是这个原因:7805的压降大。大概在2V以上。7805三端稳压要求最低输入在7V以上,压差在3~5V时工作最为理想,那么当你的电源输出给电机和舵机时必定拉低电压,意味着不再能得到稳定的5V电压,所以才会出现卡。。。你也可以尝试换下AMS1117-5.0来稳压。。。。求采纳!!!
串二极管会限制电流大小。。。压降好像也不是固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我也是7805CV,开始也是单片机重启,电机和舵机都卡,短停,。。。后来我单 ...

这个不错不错, 我串二极管的作用是把电池的电压, 降到舵机的工作电压范围, 因为怕舵机会烧坏. 不过学习了, 原来7805还有这个问题, 下次再进点AMS1117-5.0, 再更新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错不错, 我串二极管的作用是把电池的电压, 降到舵机的工作电压范围, 因为怕舵机会烧坏. 不过学习了 ...

哈哈,,谢谢采纳。。。我终于破0了。。。。。1117-5.0的电流保守估计在600ma,给单片机供电足够了。。记得并电容。。。。

网友:
出点问题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