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天地飞7控怎么链接f3有刷飞控

楼主(2016-10-27):
泡泡老师你好!天地飞7要怎么设置和链接f3有刷飞控了?给个教程谢谢,找了两天了实在没办法请帮忙排忧解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入的就是这个接收,在软件机通道都有反应,但就是解不了锁,郁闷,我的是天七的控,

解不了锁是因为你油门通道没调整好,在控上调整辅助微调把油门中点调成1500,看此时油门最小是否低于1000,最大值是否高于2000,如果我不是,进控的舵角设置上配置好。其他通道也一样。
    CF配置里选择“无论油门在任何时间都上锁”,控上辅助通道映射个开关(我用开关E)到通道5,也就是F3的AUX1,然后模式里ARM(解锁)选择AUX1,设置解锁位置。

网友A:
把这个接收机焊到飞控uart2上。然后按天地飞接收对码方法对好,进cf在配置页里,接收模式选择RX_PPM,串口接收选择SPEKTRUM1024,然后进接收机页,看是否可以控制。看着接收页参数,在遥控的辅助微调设置里,把前7个通道中点设置为1500,就可以了。

网友A:
就是这货

网友A:
f3有刷飞控只能接ppm,sbus,dsm之类的接收机,没法接天地飞pwm接收机,好在现在出了天地飞ppm接收机,7通道的,只有3根引线,接入f3没问题,我天地飞控空心杯就是用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不能解锁的问题解决了吗?

哈哈,我的解决了,是通道中立点必须要调到1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不了锁是因为你油门通道没调整好,在控上调整辅助微调把油门中点调成1500,看此时油门最小是否低于1000 ...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设置后能解锁了,

网友:
还没,还在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货

我入的就是这个接收,在软件机通道都有反应,但就是解不了锁,郁闷,我的是天七的控,

网友(2017-08-14):
引用 网友B:
我入的就是这个接收,在软件机通道都有反应,但就是解不了锁,郁闷,我的是天七的控,

我的是富斯i6跟你一样无法解锁

网友(2017-05-29):
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啊

网友D(2016-10-27):
上次有板子团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接收机焊到飞控uart2上。然后按天地飞接收对码方法对好,进cf在配置页里,接收模式选择RX_PPM,串口 ...

好人呀!!!!!!!!!!!!!!!!1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次有板子团购的

现在还有团的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入的就是这个接收,在软件机通道都有反应,但就是解不了锁,郁闷,我的是天七的控,

你不能解锁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团的了吗?

不太晓得,上几天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接收机焊到飞控uart2上。然后按天地飞接收对码方法对好,进cf在配置页里,接收模式选择RX_PPM,串口 ...

你好我等级太低不能发信息能留个QQ吗谢谢实在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的解决了,是通道中立点必须要调到1500

你好留个QQ吧我实在没搞懂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留个QQ吧我实在没搞懂谢谢

你加我qq27253507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等级太低不能发信息能留个QQ吗谢谢实在没搞懂

搞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没有?

搞好了一些现在飞抖动大完全没法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好了一些现在飞抖动大完全没法控制

用默认pid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默认pid试试

谢谢给位我搞好了,就不知道这个怎么设置一键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有刷飞控只能接ppm,sbus,dsm之类的接收机,没法接天地飞pwm接收机,好在现在出了天地飞ppm接收机,7通 ...

哥们,出个教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有刷飞控只能接ppm,sbus,dsm之类的接收机,没法接天地飞pwm接收机,好在现在出了天地飞ppm接收机,7通 ...

哥们,出个教程呀!!!!!!!!!!!!!!!

网友(2017-04-03):
引用 网友B:
我入的就是这个接收,在软件机通道都有反应,但就是解不了锁,郁闷,我的是天七的控,

我也是这种情况,你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设置后能解锁了,

通道中立点怎么调,只调油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不了锁是因为你油门通道没调整好,在控上调整辅助微调把油门中点调成1500,看此时油门最小是否低于1000 ...

请问下为什么我的插着数据线能解锁,不插数据线就解不了锁

网友(2017-05-25):
我的也是解决了解锁的问题了,但是飞行抖动厉害。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