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池问题

楼主(2016-10-27):
将 两块4s 5000ma/h的电池并联 使用,这样可以得到一个 10000ma/h的4s电池,  可以这样使用吗?有什么利弊没有?谢谢!

网友(点评):
不知道帮顶了,哈哈

网友A:
理论上来说这种配置是没什么问题,我试过2块3S2200ma的电池并联使用,但是实际上来说,由于软包电池的电芯多少都有些误差,这样并联的话,大电流输出的时候造成个别电芯电流输出较大,个别输出电流忽大忽小,这样理解的话,柔弱的软包电池寿命会短很多,少年,放弃这个想法吧,对了,可以考虑下组装一套18650的动力电池,2500ma16节组成10000ma的重量也就在850克左右,一是寿命要长的多,二是成本小的多,我这几天一直在学习18650的资料,已经有不少模友用18650上天了,多交流吧。

网友:
只要两块电池规格一样没问题

网友:
同品牌的两块相同规格电池没问题……

网友:
可以,但是不建议

楼主:
用这种方法的想法是源于,想用两块电池来找平衡,但不知道有什么坏处。

网友:
很多电池都是2p的

网友:
不建议,如果想并联使用的话最好知道每个内阻 容量。同品牌的估计容量会接近,内阻会接近。但是一般电池的出厂4S的一组就会找相同的内阻或者接近的内阻。如果听不明白举个例子:厂商有块3S5000毫安的 内阻为50、52 、48豪欧。一块为 33 5000毫安 内阻为55、57、59豪欧。每块都接近问题不大。如果加装一起 内阻浮动就大了。放电就不一样了。少用并的,有技术自己组装,没技术建议牌子货成品。有售后的那种坏了可以申请售后。 如果决的有用往采纳。打字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这种配置是没什么问题,我试过2块3S2200ma的电池并联使用,但是实际上来说,由于软包电池的电芯 ...

18650确实可以。相同容量的比较18650的轻了不少。有渠道的话最好买正品的18650。LGH4不错45 两只包邮。放电太小。才35A最大放电。成本比聚合物的稍贵点。有不对的指出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650确实可以。相同容量的比较18650的轻了不少。有渠道的话最好买正品的18650。LGH4不错45 两只包邮。放 ...

18650没必要买LG的,国产力神单节10A放电的动力电池就可以,8块5一节,百度贴里搜索四轴 18650 有个帖子,那个小哥就是用8节18650国产力神,组装了个5000MA的4S,电池400克左右的重量,70多块钱的成本,450的四轴2212的电机能飞29分钟,实际上18650的密度已经很好了,我想我们走到误区里了,我去淘宝看了下评论,玩4轴买这个电池的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8650确实可以。相同容量的比较18650的轻了不少。有渠道的话最好买正品的18650。LGH4不错45 两只包邮。放 ...

http://tieba.baidu.com/p/4515573439
这个帖子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tieba.baidu.com/p/4515573439
这个帖子里的

说实话,我觉得8a放电有点小,起码25a

网友:
帮你你。不懂绑定,

网友:
自己可以做个并联线

网友:
片多了有短板效应,整体拉低电池性能。  18650动力电的话也挺贵,电池太烧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这种配置是没什么问题,我试过2块3S2200ma的电池并联使用,但是实际上来说,由于软包电池的电芯 ...

请问18650电池组装以后如何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18650电池组装以后如何充电?

这个一时半会也说不清,稍等几天,我会把详细的制作过程图片以帖子的形式发出来,这几天天猫节,物流太堵了,我还需要些小配件,谢谢关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时半会也说不清,稍等几天,我会把详细的制作过程图片以帖子的形式发出来,这几天天猫节,物流太堵 ...

非常期待!

网友:
用这种方法的想法是源于,想用两块电池来找平衡,但不知道有什么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