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向接收機

楼主(2016-10-27):
這些雙向接收機 拉距不到50米就提示弱信號!!!
發射模組切換回單向.拉距又變正常驗證發射功率沒衰退...該不會有山寨版接收機? 還是官方出廠刷的固體有問題?

网友A:
这个情况就不知道了,不过楼主刷了Open tx?删除模型怎么删,我富斯9刷最新固件找不到删除模型的菜单啊,我自己也有X9D,对Open TX系统非常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就不知道了,不过楼主刷了Open tx?删除模型怎么删,我富斯9刷最新固件找不到删除模型的菜单啊,我 ...

我是刷ER9X  使用方法都一樣...使用中的模型不可刪.要先跳到別組模型..在刪除要刪的 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刷ER9X  使用方法都一樣...使用中的模型不可刪.要先跳到別組模型..在刪除要刪的 模型

是啊,选没有使用的模型长安菜单能弹出菜单,但是我之前刷的不出菜单

网友:
聚过,,,绑定

网友B:
这也太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近了吧?

拉開兩道牆更不靠譜!! 提示弱訊號-----逼逼逼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開兩道牆更不靠譜!! 提示弱訊號-----逼逼逼叫

好好研究研究,提高发射功率和接收机的灵敏度,这个样肯定没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