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跃450直机 怎么调整动平衡

楼主(2016-10-27):
飞跃450直机 怎么调整动平衡

楼主:
我的直升机逗的厉害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用的什么陀螺仪?如果是K8,卸掉大小浆,震动500以内都可以接受,
大桨先调静平衡,动平衡要用透明胶不断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陀螺仪?如果是K8,卸掉大小浆,震动500以内都可以接受,
大桨先调静平衡,动平衡要用透明胶不断试 ...

是K8  是要借助什么工具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K8  是要借助什么工具吗 ?

先测两个大桨的质量,配平以后装在飞机上,这个时候应该有所改善
动平衡要转起来才知道,用手拿着感觉,改变透明胶贴的位置,所以没有专业设备还是不准确
而且对于直升机大桨这种径宽比大于5的,理论上不需要做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两个大桨的质量,配平以后装在飞机上,这个时候应该有所改善
动平衡要转起来才知道,用手拿着感觉, ...

舵机,在不动的时候滋滋的响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