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2.8怎么使用PPM输入

楼主(2016-10-27):
如题,谢谢。有人说,1和2通道信号线短接就可以5通道输出PPM,请问是不是的?
然而我看了一下其他资料,说 2.8在背面有两个焊点,短接就5通道PPM输入。
到底哪个是真的?谢谢

网友(2020-10-05):
对于背面的焊盘 32U-PPM CH5-PPM 有什么资料么?

网友(2016-12-14):
引用 网友A:
超过 2025了 可能到2030以上了把 。调整了舵角已经解决了,谢谢泡泡老师提醒  ...

猜想应该是你的PWM值低的过低,高的过高。

网友B(2016-10-27):
APM的需要一个转换模块。如果这样用的话就等于白加了个模块。还是用通道连接通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的需要一个转换模块。如果这样用的话就等于白加了个模块。还是用通道连接通道的吧。

刚看了下。后面的确有两焊点写着PPM  CH5字样的说,

网友:
应该不是真的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C:
模友之吧,每星期6,晚上8点泡泡直播,你去那玩了,不是刚教过吗?短接2和3,PPM从1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友之吧,每星期6,晚上8点泡泡直播,你去那玩了,不是刚教过吗?短接2和3,PPM从1输入。

其他的都不用动。就直接短2.3的信号。。然后1就是PPM输入了是吗

网友:
好像ppm从1输出,短接2.3但是这个我不确定,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D:
泡炮大神亲自指点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泡炮大神亲自指点呀

直播时亲自演示APM的PPM连接,他不来上课,

网友A(2016-12-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连接PPM  没信号了 到底怎么接? 背后的焊点短接了 然后PPM接5通道 也没反应,不断接背后焊点,短接输入2-3信号 PPM1通道输入 也没信号 到底怎么弄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连接PPM  没信号了 到底怎么接? 背后的焊点短接了 然后PPM接5通道 也没反应,不断 ...

不知道啊。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播时亲自演示APM的PPM连接,他不来上课,

我按照 泡泡老师说的 背面不短接, 只短接 23信号输入, PPM接入1通道 可以用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油门推到最高时 就会失去信号,接收机就像断开一样,左右通道值都降到 最低  打摇杆没任何反应  把油门拉下来 就恢复了 这是怎么回事额··   我用的是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没搞定

我按照 泡泡老师说的 背面不短接, 只短接 23信号输入, PPM接入1通道 可以用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油门推到最高时 ,油门信号值就会降到900,其他所有通道回中,打杆没任何反应,  把油门拉下来 就恢复了 这是怎么回事额··   我用的是固定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按照 泡泡老师说的 背面不短接, 只短接 23信号输入, PPM接入1通道 可以用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油门 ...

油门最低 最高时,PWM数值是多少?

网友:
超过 2025了 可能到2030以上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门最低 最高时,PWM数值是多少?

超过 2025了 可能到2030以上了把 。调整了舵角已经解决了,谢谢泡泡老师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