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刷Open TX 怎么删除模型?望朋友解答

楼主(2016-10-27):
富斯9以前刷的RE9X,后来由于买了X9D觉得Open TX系统用着顺手,所以把富斯9刷了Open TX
问题来了,挺好用,就是删除模型不知道怎么删,以前是模型列表长安菜单键就能弹出删除,但是这个富斯9刷了之后根本没有别的菜单出来,在别处也没找到相应的删除按钮
用过的朋友知道在哪吗?

网友A:
可以删的,但是不能删以选中的模型。你随便选个别的模型,再回头光标移动到要删的那模型。长按还回还是别的我忘了。但不是确认键。然后就会有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删的,但是不能删以选中的模型。你随便选个别的模型,再回头光标移动到要删的那模型。长按还回还是别的 ...

不行,选中未使用的模型长按所有键都不出菜单,你用的是富斯刷的Open tx?

网友:
不懂,帮定

网友:
我刚试了下,光标移动到想要删除的模型上,先按一下确认。再长按还回。

网友:
这个应该和i6一样你看看i6怎么删

网友:
按menu选定,然后按exit删除,再menu确认删除
注意,不能删除当前模型。
我也是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这样!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这样!多谢!

别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