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螺旋桨探索

楼主(2016-10-27):
桨。你要是改装的飞机或套机有原厂的桨就用原厂的,省得麻烦,效果也不太大。你要是自己配这些供你选择
请看图
从左开始,KINGKONG65mm、华科尔56mm、山寨56mm、哈博森55mm、乾丰50mm、乾丰46mm
KINGKONG65mm:平衡5分、效率4.5、动力4.5,适用性3分(啥都好主要是电机不好配)
华科尔56mm:平衡4分、效率5分、动力5分,适用性4.5,缺点软,一碰就卷边,卷边效率、动力都没了。也比较贵
山寨56mm:平衡4分、效率4.5分、动力4.5分,适用性4.5,不仅软根还容易断,不能暴力
哈博森55mm:平衡4.5分、效率4分、动力5分,适用性4.5,PC桨,脆,原厂和2块四个的都脆。但是转速快暴力,尖磨掉点大不了不平衡要不断不纠结卷了点边扔还是不扔
乾丰50mm:平衡4.5分、效率4分、动力4分,适用性4,好看,也不算贵电机不好整716小720不出动力0.8的孔
乾丰46mm:平衡4.5分、效率3.7分、动力4分,适用性4,好看,也不算贵电机716刚好0.8的孔

上面是我大帖子里说的简单的分类!空心杯的桨没有APC这种科技高、有良心的大厂!只能靠玩家一点点摸索(全是钱啊!)
我玩固定翼时间比较长,桨和电机动力曲线的配比很重要,不是简单只看推力!
桨分长短,桨距,桨形三个参数。
你要竞速机你就要选马刀桨,桨尺寸短,桨距大,极端例子你看看涵道
你要是低速花式就选慢飞桨。桨尺寸大,桨距较小(也有大的),极端的例子就是直升机!
四轴相对固定翼基本就算吊机不动,连低速都算不上,跟直升机有些像。所以越大的桨效率越高续航长,稳定性越好。
小四轴又要暴力!暴力和稳是相反的你往往就要在暴力和稳之间找到平衡点。你选65mm桨套装当然比55mm桨套装稳定性要好一些续航也长,但是机动性肯定要弱一点。46mm桨续航一定会短很多但是高速性能一定优于65mm

下面说说最常用的55mm桨,基本上是玩家们摸索出来的空心杯最平衡的尺寸。我的排序是
原厂华科尔>哈博森PC>哈比森毛面>山寨华科尔
这四个桨都能用,当时放在同一架飞机上效果确实不同,推力和机动性完全不一样。机动性就是你动杆飞机对你的响应。当你推大油门帮助转弯时机动性好的桨会给你更快的响应速度更快的完成动作。哈博森的PC桨比较薄,轻改变转速更快这也可能是他机动性好的主要原因。
最后我教大家区分一下橘色两个是华科尔的桨左边是原厂右面是山寨,山寨的比较厚,比较重推力不错耐操,也会硬一点。原厂的薄,轻,软动力嗷嗷的!
两种哈博森的桨,右边三个有亮光的是PC的薄、轻,机动性好,碰上就碎!左边两个带孔,毛面的是普通的哈博森,硬厚结实耐操

希望这些经验能够帮到你!

网友:
好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
话说,找不到华科尔的原装桨买。

网友A(2017-02-02):
年前买了两副SPC 55mm圆头桨,看着又薄又软,结果装上一用立马让飞机变得很稳定好飞!这个对新手很重要!
因为它又薄又比较软,所以很耐炸!原来用的平头桨碰墙就从根上短,现在这个桨从装上之后还没有断过,从电机上被撞下来装回去照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前买了两副SPC 55mm圆头桨,看着又薄又软,结果装上一用立马让飞机变得很稳定好飞!这个对新手很重要!

这都是字字血泪写成的!很高兴对大家有用!

网友B:
3叶,75mm我都飞过,三叶就是声音好听,基本直径越大越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叶,75mm我都飞过,三叶就是声音好听,基本直径越大越好飞,

无论是三叶还是大桨都会导致转速的降低,一定会好飞。但是低转高扭的空心杯真心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00机架,是推荐原厂65mm,还是55mm?

我也是新手,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绝对,如果刚飞就用55的,肯定没有65有劲暴力,但是新手暂时还不需要暴力。等55飞着不过瘾了就改65的。

网友(2018-03-30):
真的!都親身測試過,55mm那牌子最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