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evo v2有刷飞控无法检测电压

楼主(2016-10-27):
F3 evo v2 1S版飞控,解锁飞行一切功能正常,调参界面电压检测选项已经打开了,连usb插电脑电压始终显示0v,有模友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看下你焊盘是不是焊的1s,如果焊的是2s就检测不到电压

网友:
方法反反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你焊盘是不是焊的1s,如果焊的是2s就检测不到电压

焊的上面两个焊点,应该是1S的

楼主:
卧槽 今天BB响也不响了,单独焊掉BB响接电池能响,目测飞控有问题啊!!!

网友B:
连usb插电脑电压始终显示0v,这是没有上电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usb插电脑电压始终显示0v,这是没有上电的情况吧?

当然是上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上电的情况。。。

没上电示0
上电后应该是
看看电压检测开启没?
若没开启就开启吧
曾有看过某位大神视频说:遥测(图中telemetry)与LED有冲突,尝试两者选一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个影响我把不准

网友(2017-05-16):
我的也是有刷板,电压检测开启 不能设置最高和最低电压,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