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电机的KV值是由定子还是转子决定的?

楼主(2016-10-27):
请问各位电机的KV值是由定子还是转子决定的?
我有个无刷电机是1400KV的(同型号有1100KV,900KV……等等这些规格),但是定子由于大电流烧了(转子完好),找厂家发了个新的定子回来,不知道换上新定子之后,电机的KV值是否仍然保持在1400KV?
各位可知道电机的KV是由定子还是转子决定的?

网友A:
定子上的绕组决定。

定子带绕组发给你就放心用,单定子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子上的绕组决定。

定子带绕组发给你就放心用,单定子没有用。

我是怕万一他发个900kv的定子给我,那岂不是我的1400kv就变成了900kv?哎,当时真该问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怕万一他发个900kv的定子给我,那岂不是我的1400kv就变成了900kv?哎,当时真该问清楚的……

由绕线方法决定,同一定子可以绕出不同k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子上的绕组决定。

定子带绕组发给你就放心用,单定子没有用。

支持老晋

网友:
都不一定,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那这么说,直接换的定子这电机的kv已经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么说,直接换的定子这电机的kv已经变了……

KV是由定子的匝数决定的。

网友C:
你都沒说是内转子还是外转子电机。通常说,KV值是由绕组决定的。咱们常用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绕组在定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沒说是内转子还是外转子电机。通常说,KV值是由绕组决定的。咱们常用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绕组在定子上

呵呵,就是穿越用的外转子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