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存

楼主(2016-10-28):
调了退出 进入看了又是原来一样 按OK后退出进入又回原样了 富斯的

网友(点评):
不知道帮顶了,哈哈

网友:
没用过这个控

网友:
用过类似的控,英文版save一键保存,汉化版的就是先保存,然后点击  应用    那个键才可以保存

网友:
好像是先点击save保存,然后点C开头(具体是哪个英文不大记得了,贫道英文不好,见谅)的一个按钮,然后才退出就写入了。

网友A:
不知道帮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帮顶了,哈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