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跟摄像头怎么安装呢?

楼主(2016-10-28):
如题,求老师指点,图传是奥姆威600的,摄像头是雨燕的,如果有教程还望发个链接,新手在此谢谢了!

网友:
红正黑负 黄色信号 对应接就行

网友:
把你的摄像头跟发射机拍下端口图。我帮你看看

网友:
黄颜色是视频线,黑是地,红是+

网友A:
一般摄像头会有三根线(vcc红色,gnd公地,av黄色)有的摄像头 还有一根白色的音频线
视频线 ,图传输入接口定义一般在图传上表的有,按照相应的定义去接就行了,摄像头供电从图传取电,所以直接接,视频线就是黄色,音频白色线我习惯接左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摄像头会有三根线(vcc红色,gnd公地,av黄色)有的摄像头 还有一根白色的音频线
视频线 ,图传输入接 ...

谢谢!有老师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老师真好

不敢当,相互交流学习而已

网友:
六楼正解

网友:
来张图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7-01-04):
好好学习,天天炸机

网友(2017-03-06):
跟帖的模友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2019-08-09):
摄像头和TS832都是自带接头,非得焊线吗?

网友:
14楼说话太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