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第九课:看不见的信使——红外线

楼主(2016-10-28):
从这一课开始学习第二个项目:红外遥控器。遥控器无论是搞智能家居还是搞DIY都是不可缺少的东西,远距离遥控加上单片机智能处理,让你轻轻抬一抬手指就能实现以往不可想象的事情。

通过练习第一个项目,你已经跨过了单片机的“门槛”,但是还没有真正入门,想要真正走进单片机的大堂,你还需要很多努力。

本课主要内容是构建一套简易的遥控器、接收机。

楼主:
1.1 还记得程序怎么写吗

第一个项目之后,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做练习?三日不做而手生,如果忘记怎么新建工程了,赶紧回去复习吧。

电路焊接好以后先做什么?要先写一个小程序试试你的电路工作了没。
红外接收头在收到信号时会输出低电平,没有信号时会输出高电平。这个电平人眼不能看到,所以你需要用一个LED发光来指示是否收到信号。

你需要新建一个项目文件夹、新建一个工程,新写一个程序:

可以先拿现成的空调、电视遥控器来测试下,按下按键时LED会闪,说明我们的接收机已经成功收到信号了!

楼主:
1.2 发射38kHz红外信号

什么是红外线?红外线也是光的一种,只是人眼看不见而已。所有的物体都会发射红外线,电灯也会发射红外线,为什么开了灯红外接收机的灯不亮,只有按下电视遥控器灯才会亮?
这是因为在红外接收头里,已经秘密做了协议,只有收到闪烁频率为38KHz的红外线,才会认为有正确信号。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把一个手电筒一秒内开关3万8千次,就可以被红外接收机识别。

人没有那么快,但是神奇的单片机可以啊,一秒开关一百万次都轻松,你需要动脑筋想想怎么去写程序实现?

很简单,算一下38KHz的周期大概是26微秒,让遥控器发射13微秒红外线,再关闭13微秒,循环发射即可。

按下按键就能让接收机有反应的程序:

楼主:
1.3 引脚推挽输出模式

做完1.2,你应该会发现我们的遥控器距离没有电视的遥控器距离远,几米外就没反应了。为什么?

复习知识点(11),这是因为现在单片机的高电平输出电流只有不到1ma,发射的红外线太小。
除了像第一个项目一样用三极管放大电流,只驱动一个LED的话,还可以直接使用单片机20ma电流的推挽输出模式。

知识点(38) 声明特殊寄存器 sfr P3M0=0xb2;

sfr 是声明寄存器的关键词;
P3M0 是设置P3口输出模式的寄存器;
0xb2 是P3M0这个寄存器的地址。
就跟sbit声明单片机引脚一样,声明之后程序里就可以使用。

知识点(39) <reg51.h>里装了什么
有足够好奇心的话你可以右键reg51、open打开看一看。其实里面都是寄存器声明哦,以后学习会逐个用到。
至于P3M0寄存器,是新型STC单片机新加入的,所以你要自己声明。

知识点(40) P3M0寄存器是什么
什么是寄存器?你可以想象为一个寄存器里有8个小房间,每个房间控制一个引脚,可以装1或者0,1代表打开推挽模式,0代表关。

知识点(41) 设置寄存器
怎么设置?直接写P3M0=0010 0000吗?
当然不是,我们人类用的是10进制,计算机用的是二进制,需要先换算才能正确写。
我知道很多人一想到进制之间的换算就会头晕,所以我推荐你使用电脑自带的强大工具“计算器”
打开Windows计算器工具,选择程序员选项:
点击BIN二进制选项,输入0010 0000,(最前面的0不起作用)
你会看到DEC十进制选项里已经自动转换成10进制32,所以正确的设置应该是P3M0=32;

改了程序以后遥控距离瞬间提高十米:
#include<reg51.h>

sfr P3M0=0xb2;     //声明寄存器

sbit IR_LED=P3^5;  //定义红外LED引脚
sbit Key1=P3^0;    //定义按键1

void Delay13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36;
        while (--i);
}

main()
{
        P3M0=32;      //设置P3.5引脚为大电流模式

        while(1)
        {
                if(Key1==0)        //按键按下变成低电平
                {
                        IR_LED=1;        //发射38KHz方波红外信号
                        Delay13us();
                        IR_LED=0;
                        Delay13us();
                }
                else
                {
                        IR_LED=0;
                }
        }
}

楼主:
1.4 制定一个简单的通信协议

实验到这里,还有一个很不爽的问题需要解决:别的遥控器也能控制我们的接收机!
怎样让电视的遥控器只能控制电视,我们的遥控器只控制我们的呢?

这就跟二战时的电台谍战一样了,我们的电台可以收到敌人的信息,敌人的电台也能收到我们的,当时是怎么保密的呢?
欲保密,先加密。
制定一套跟别人不同的通信协议,就能让别的遥控器对你失灵了!

电视遥控器的通信协议很复杂,我们不必学他,给自己添烦恼,而是另辟蹊径,自己定义自己的协议。
这里先举个例子,定义一个超简单的协议:
发射20ms红外信号,代表按键1;
发射30ms红外信号,代表按键2;
发射40ms红外信号,代表按键3……
是不是特别简单(∩_∩)

在上一小节,我们发射红外的程序,发射一次是26微秒,发射100次才2.6ms,20ms需要769次。
用程序控制循环的时间,是不是跟以前的学的delay_n_ms()类似?如果忘记可以回去复习一下知识点(18)。
void TX_IR(unsigned int n)//发射N个红外信号 时间是26us*N
{
        while(n)
        {
                IR_LED=1;        //发射一个38KHz方波红外信号
                Delay13us();
                IR_LED=0;
                Delay13us();

                n=n-1;
        }
}

遥控器用旧知识可以搞定,接收机要测量时间需要新技能:
知识点(42) 用while测量低电平时间
while(IR_IN==0)  //如果引脚一直为低电平,一直循环
{
    Delay1ms();
    time=time+1;  //每循环一次,就记录了1ms时间
}
循环程序不仅可以用来延时,还可以用来计时。当引脚变成高电平1时,IR_IN==0就不是“真”的了,
循环自动结束,这时看time的值就知道时间过去多少毫秒了。

当遥控器发射了20ms,由于环境的干扰,接收机可能收到20ms,也可能只收到18ms,有没有办法判断一个范围呢?
知识点(43) && “并且”运算符
if(time>15 && time<25)
两个&&代表“并且”的意思,time大于15,并且小于25,两个都正确才行。
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同时判断两个条件。

接收机参考程序,遥控器可以控制接收机的亮灭,更多功能就要看大家自己的练习了。甚至可以和第一个项目结合起来,遥控控制七色光芒。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程序上传上来相互交流。
#include<reg51.h>

sbit LED=P3^5;    //定义指示灯
sbit IR_IN=P3^4;  //定义红外接收头引脚

unsigned char time;    //定义一个数据,记录时间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main()
{

        while(1)
        {

                if(IR_IN==0)        //收到红外数据引脚变成低电平,开始测量
                {
                        time=0;  //先把时间清零
                        while(IR_IN==0)  //如果引脚一直为低电平,一直循环
                        {
                                Delay1ms();
                                time=time+1;  //每循环一次,就记录了1ms时间
                        }
                        //引脚变成高电平,循环结束

                        if(time>15&&time<25)//16ms~24ms低电平,按键1按下
                        {
                                LED=1;
                        }

                        if(time>25&&time<35)//26ms~34ms低电平,按键2按下
                        {
                                LED=0;
                        }
                }

        }
}

遥控器参考程序:
#include<reg51.h>

sfr P3M0=0xb2;     //声明寄存器

sbit IR_LED=P3^5;  //定义红外LED引脚
sbit Key1=P3^0;    //定义按键1
sbit Key2=P3^1;    //定义按键2

unsigned char Key1_old;    //定义一个数据,记录Key1过去出现低电平
unsigned char Key1_action; //定义一个数据,传递Key1是否动作的消息
unsigned char Key2_old;    //定义一个数据,记录Key2过去出现低电平
unsigned char Key2_action; //定义一个数据,传递Key2是否动作的消息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自己定义的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void Delay13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36;
        while (--i);
}

void TX_IR(unsigned int n)//发射N个红外信号 时间是26us*N
{
        while(n)
        {
                IR_LED=1;        //发射一个38KHz方波红外信号
                Delay13us();
                IR_LED=0;
                Delay13us();

                n=n-1;
        }
}

main()
{
        IR_LED=0;//关闭红外LED
        P3M0=32;      //设置P3.5引脚为大电流模式

        Key1_old=1;   //进入循环前,先初始化标志位。按键还没按下,old是高电平
        Key2_old=1;

        while(1)
        {

                delay_n_ms(10);   //系统周期,每循环一次10ms

                if(Key1==1)
                {
                        if(Key1_old==0) //如果本次是高电平,上次是低电平,检测到按键
                        {
                                Key1_action=1;
                        }
                }

                Key1_old=Key1;     //保存高低电平

                if(Key2==1)
                {
                        if(Key2_old==0) //如果本次是高电平,上次是低电平,检测到按键
                        {
                                Key2_action=1;
                        }
                }

                Key2_old=Key2;     //保存高低电平

                //上面是完全模块化的按键检测程序,只传递出两个action消息
                ////////////////////////////////////////////

                if(Key1_action==1)  //有按键消息,处理按键功能
                {
                        Key1_action=0;   //处理过按键后要清0

                        TX_IR(769);  //按键1发射20ms红外
                }

                if(Key2_action==1)  //有按键消息,处理按键功能
                {
                        Key2_action=0;   //处理过按键后要清0

                        TX_IR(1153);  //按键2发射30ms红外
                }

        }
}

网友(2022-04-07):
本节课圆满结束

网友: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网友(2019-04-23):
厉害厉害,我来领牛币

网友(2019-01-10):
学习到了,给楼主赞个

网友(2018-10-25):
谢谢老师 在学习中

网友(2018-02-05):
咦,红外的程序这么简单吗,我以前用的外部中断

网友(2016-10-28):
就讲的这么简单

网友:
认真学习,持续关注

网友:
萝莉回归了吗

网友:
慢慢等更

网友A:
大神快更新,苦等了一周了,哈哈,希望大神在发射和接受程序上多一些注释,这样学起来会更容一些易。,那个红外发射的按键接线有点看不清,是把开关一端全部接地,另一端分别接5个io口不?

网友:
暖贴暖贴暖贴暖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快更新,苦等了一周了,哈哈,希望大神在发射和接受程序上多一些注释,这样学起来会更容一些易。,那个 ...

是的

网友:
哈哈,终于刷到更新了,发射和接受都做完了,接受用的电视遥控器,成功点亮,心里那个高兴啊,哈哈,期待发射程序

网友:
闪闪闪!怎么保持住呢?

网友A:
如果发射和接受离得很远,一直按着按键,亮半秒就不亮了,如果发射接受离得很近,那么按下去就可以一直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讲的简单易懂,这样好,可以从易到难,好学

网友:
是沙发吗,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发射和接受离得很远,一直按着按键,亮半秒就不亮了,如果发射接受离得很近,那么按下去就可以一直亮 ...

接收头饱和了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您懂PPM、PWM、SBUS的转码麽?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您懂PPM、PWM、SBUS的转码麽?求赐教

PWM、PPM用脉宽测量,SBUS就是反向串口,具体协议百度有

网友:
天天看一眼第八课看有没有更新,结果跑到第九课了,把我急的哟,谢谢萝莉。

网友:
引用 楼主:
1.4 制定一个简单的通信协议

实在感谢萝莉老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交我们学习单片机知识,用生动而又易懂的语言让我们轻松掌握复杂的程序,举一反三的让我们发挥想象,使枯燥的计算机语言变得丰富多彩。衷心感谢萝莉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 制定一个简单的通信协议

感觉这个接收程序也能检测航模接收机的ppm信号,是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接收程序也能检测航模接收机的ppm信号,是不大神?

是的

网友:
学习中……回头再看……

网友:
有点儿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