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动相机怎么变成无畸变

楼主(2016-10-28):
不影响光学防抖的情况下,有模友玩航拍的来教下噻~

网友A:
弄个无畸变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无畸变镜头

改无畸变镜头会与电子防抖冲突呢?

网友B:
不会
防抖是算法。软件处理像素的算法。
镜头只是影响视角大小和清晰度。
换的话你得注意。好的镜头成像好。、差的镜头成像差。

网友B:
清晰度还跟你调焦有关,如果是自己换的话、调焦调的不好,成像也会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
防抖是算法。软件处理像素的算法。
镜头只是影响视角大小和清晰度。

大神大神 相机或者镜头能给推荐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晰度还跟你调焦有关,如果是自己换的话、调焦调的不好,成像也会模糊

嗯嗯 这个我会注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这个我会注意的

请问你说的运动相机指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这个我会注意的

我可不是什么大神。只是碰巧你不懂的我懂而已。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说的运动相机指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选中鹰眼6s 但是听说这个有使用一个月之后不开机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中鹰眼6s 但是听说这个有使用一个月之后不开机的情况...

这个我没用过哦,不过此类相机镜头接口应该跟GOPRO一样的,买GOPRO和山狗小蚁这种通用镜头应该可以,选90度无畸变就可以,

转一个换镜头的教程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没用过哦,不过此类相机镜头接口应该跟GOPRO一样的,买GOPRO和山狗小蚁这种通用镜头应该可以,选90 ...

大神果然有范~ 完美解决,视频好详细的,谢谢谢谢谢谢啦~

网友:
我用的鹰眼s6 同问楼主这个问题 我的拍照也变形

网友:
鹰眼6s有无畸变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果然有范~ 完美解决,视频好详细的,谢谢谢谢谢谢啦~

对哦,鹰眼6S,的确是有90度无畸变版本,直接买这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哦,鹰眼6S,的确是有90度无畸变版本,直接买这个也可以,,,

嗯嗯~ 一路小跑去查查~

网友:
换个90度的镜头,就没有畸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