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在电磁环境复杂的地方无法解锁

楼主(2016-10-28):
Pix飞控和6H的GPS,在金属和电线比较多的地方尝试解锁的时候报罗盘不一致的错误(Compass variance),所有模式都无法解锁。
换到离电线和金属物远一点的地方就可以正常解锁。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pix在电磁环境复杂的地方也能强行解锁?毕竟有些好的航拍起飞点只能是环境复杂的地方。
加装双GPS或者给GPS装四周是铁皮的那种支架管用吗?
或者有没有办法禁用掉GPS里面的罗盘,只用飞控的罗盘。如果是GPS罗盘受到干扰的话,禁用掉应该就不会出现不一致的错误了吧?

网友:
可以把开机检测关掉..就可以强行解锁了...但是..电磁环境复杂..你上几个gps多少个罗盘..该干扰还是一样被干扰...

网友:
干扰可不是包层铁皮就好的,那还要电磁兼容实验室干嘛呢?

网友:
用铝箔纸尝试一下,但是对于你说的那种环境,再多的GPS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
既然飞控不建议解锁就不要解锁,飞控这么做一定有道理,如果强行解锁最后机子飞炸,飞丢就得不偿失了
如果楼主实在想飞可以关闭自检程序,这样就可以直接起飞了

网友:
把上电检测功能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