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F450意外发现新西达电调有防堵功能!

楼主(2016-10-28):
本人算是小白一个,最近入魔,先搞了个F450玩玩。
新人新手新机,自然不能用太好的东西,配置也就是一个便宜的塑料F450通用机架,新西达2212电机,新西达30A电调,QQ飞控。
安装倒是比较顺利,最近风大没有在室外进行试飞,只在客厅里试。
大家都知道一个家里的客厅的空间如何,呵呵,试飞能顺利起来(只是鸡鸡有些偏转现在,特别是右转太明显,就算是把遥控器微调调到尽了,还是这样,这个问题真不知道如何解决?!看来要发个新贴请求大神门了)。接着就是东碰一下西碰一下的,很意外的发现,桨碰到东西后,居然就停下来不转了,而别的没有碰到的桨还在呼呼地飞转,把鸡鸡放后,重新加锁解锁后,又正常飞转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防堵?!

网友A:
再次遇到这种情况别关油,有奇迹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遇到这种情况别关油,有奇迹发生!

哈?!
想看看是不是会发生一些翻滚折桨现象是吧,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
想看看是不是会发生一些翻滚折桨现象是吧,呵呵

接着电机和电调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着电机和电调冒烟

不过,XXD的东西算是便宜好用的了,除了发热大一点。

网友:
XXD的东西真正的飞友都是敬而远之的,不解释。

网友B:
偏转可能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C:
慢慢调感度扭 加遥控微调 其实也可以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调感度扭 加遥控微调 其实也可以很稳的

现在将遥控器里的左方向微调调到尽头了(1000),但飞起来还是自动向右旋转,别的方向都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有电机工作参数不对,这下要找就麻烦了。。。

网友:
不错,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转可能是飞控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
但是QQ飞控没什么搞头的,也只能是复位再复位,没别的好调试的了,在论坛里面也找了好多资料看过,好像没有提到这种情况。

网友(2017-02-01):
路过帮顶,都是初级中的初级xxd

网友:
调下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