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自旋

楼主(2016-10-28):
F3飞控起飞后自己往右微微旋转,请教各位大神,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呢,参数都是默认的。

网友:
yaw通道的中位点是1500吗?如果不是就会偏的

网友:
校准一下

网友:
电机都校准了吧?可以通过自稳几分钟后分析黑匣子数据获知原因

网友:
有可能遥感精度问题。。。我遇到过一次,怎么调都解决不了,最后设置了舵量解决了

网友:
路过帮顶 上面的方法都可以试一试

网友:
重新校准看看

网友:
对照cf调参程序把遥控的中立点调成1500
最大的行程调到2000,最小的行程调到1000

网友:
肯定是你参数没有调好吧

网友:
中位数据,传感器较正,发射机的中位数据
三项都做到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