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连接方法

楼主(2016-10-28):
倒车摄像头是几v的?怎么与图传连接?

网友A:
,倒车是12伏的,降压到3.3,所以摄像头用的是3.3也可以用5伏,不会烧,我加了个肖特基ss1安的,降压是个三端降压稳压管在线上,看图已经让你剪掉了,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车是12伏的,降压到3.3,所以摄像头用的是3.3也可以用5伏,不会烧,我加了个肖特基ss1安的,降压是个三 ...

我接了12v不会坏吧?

网友:
图传黄线和摄像头黄线连,在摄像头那在引一根黑线接到图传的黑线,不要和电源共一条负极,有波纹,摄像头在用个降压给摄像头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了12v不会坏吧?

额?那就不知了,

网友:
你接回5伏,或接个18650单个锂电池看发热不,有显示器直接黄线接上去一试便知,在不行,家里电视总有吧,用电视一试也行

网友:
倒车摄像头都是宽电压 随便借 好像不超过48没事

网友:
不知道几v

网友:
倒车摄像头一般都是12v的,我用的倒车摄像头是12v的

网友:
倒车摄像头一般都是镜像图像,没法用到FPV上,就像你用一面镜子照着你的后边看后边的图像一样,是反的!

网友:
千万别接12,如果线路有降压芯片只能接3.3。。。貌似摄像头上没有电源芯片了,接3.3红色线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