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不用maket5合一分电板如何加装BB响?

楼主(2016-10-28):
RT,第一次试飞直接过放电池一块,所以想给自己的机机加个bb响,分电板我只用的供电的,没有bb响功能,那么问题来了,直接把bb响插在电池上?

网友A:
bb响接平衡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接平衡头就行

不影响电池正常工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影响电池正常工作吧?

如果是正常的bb响,是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bb想不都是放电池上的吗?/!

网友:
放在电池上

网友:
还是五合一好用!

网友:
啥也不说了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B:
没那么复杂,直接把BB响插在电池的平衡头上就行,然后BB响这种东西,随便捆在那都行,设置按键在两个喇叭的中间,快点2下就进入最低报警电压设置,2.7V到3.7V 范围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复杂,直接把BB响插在电池的平衡头上就行,然后BB响这种东西,随便捆在那都行,设置按键在两个喇叭的 ...

谢谢,已经搞好了

网友(2018-05-23):
多大的四轴才适合用这么个大bb响

网友(2019-03-14):
直接插电池上  刚搞了一个